RS485通讯问题

楼主(2003-12-22):
大家好,我有一个棘手的问题,请多多指教!!! 我在做一个学校考勤系统,情况如下: 我在一台教师机上安装了考勤软件,在计算机COM1口接RS232转RS485的转换器(半双工方式),通过2芯屏蔽线连接3台感应式考勤机。整个连接采用总线连接方式,离教师机最远的考勤机大约150-200米左右,线路两端未并联终端电阻。 现在的问题是: (1)教师机可以收到3台考勤机的数据,但不是每一个都能收集正确; (2)教师机可以通过软件初始化将最近的一台考勤机实施初始化(如清空考勤机数据,更改考勤机系统日期等,但不能更改考勤机时间);其他2台考勤机无法完成初始化; (3)通过万用表测试RS485转换器RS485端1,2脚间电压为0.7v,最远的考勤机上线路电压为0.5-0.7v; (4)更换新的RS232转RS485转换器,结果与前面一样。但是未测试新的转换器1,2脚间的输出电压。 请问各位,我应该怎么样来判断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A(2003-09-18):
你还是要测一下转换器485端的输出,3~5V才是正常的。否则就是转换器的问题。如果转换器性能太弱别说带三个了,一个多不一定行。为了系统的安全和稳定,要选稍好一点转换器,要带光电隔离的。你可以一路一路试,比较容易找到原因。我也是做工程的,我可以帮助你。025-5108182

网友B:
谢谢,但是我换了一个新的转换器效果还是一样的!!! 我如何判定我的转换器是否是光电隔离的呢?

网友C:
试试看, 在网络上多加一颗 I-7520 并接至另一台 PC, 如此即可由 PC 上用 Hyper Terminal 之类的程序来对此网络上的通信作监看. (RS-485 上的通信是用 broadcast 的, 所以每一台设备都可以收到信号, 所以可以监看其通信.) 您可以以此检查看看, 网络上的通信 command/data 是否正常, 是否有出现乱码/误码之类的问题. 监测点 (I-7520) 可接在近主控端, 然后再改接在近设备端, 看看是否有啥差异. I-7520 RS-232/485 Converter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520_c.htm 或也可以拿您先前拆下来的那颗 converter 试试.

网友B:
好办法,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