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RS485转换问题

楼主(2003-12-22):
我用RS232转成RS485(威达i7520),然后再将RS485(威达i7520)转成RS232,发现采集的数据会跳变成0或负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注:485两端已经分别接了120欧的终端电阻,距离1m也是这样。)

网友A(2003-08-12):
自己作一个三

网友B:
我们的8520决不会出这种问题。http://www.gkong.com/products/pro_content.asp?products_id=686

网友C:
看起来不像是转换器的问题. 因为在通信时, command 传送与 data 回应, 应该都会包含控制字符在内. 若是转换器出问题, 那您应该无法收到回应或是收到误码/乱码. 不太可能只有数据变为 0 或 负值. 更何况, 转换器只是作电气信号的转换, 不可能单挑数据的部份下手. 这样的情形, 看起来比较像是 device 信号接线不良, 造成信号数据本身有误. 建议您检查外部信号的接线/质量等问题.

网友D:
呵呵 听Gary的没错:) 你先看看通讯线路。7520的稳定性可是有口碑的!

网友E:
好像研华的adam-4520也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