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rs232 rs485接口 请教高手呀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来我这里!!!

楼主(2003-12-22):
我的邮箱chaohonda@163.net 电话0371-9808343

网友A(2003-07-21):
希望更详细些

网友B:
RS-232 to RS-485 只是一个讯号转换器, 而你是需要那方面的资料? 如: 设计方面or 应用方面.

网友C:
您也可以先参考泓格的 I-7000 使用简介, 虽说不是针对 RS-485 作介绍, 但还是可以对 RS-485 的使用有个简单的印象! Getting Started for I-7000 http://www.icpdas.com/download/7000/manual/getstart.pdf

网友C:
最简单的连接方式... PC ==> COM1 ==> 232 cable ==> I-7520 ==> 2 wire cable ==> 485 device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520_c.htm 这些线路接上后, 就可以拿 Hyper Terminal 或 232 program 来作测试了! 关于 7000 系列模块, 您可以就近向下面问问... 泓格上海办事处 Tel: 8621-6247-1722/23/24 Fax: 8621-6247-1725 E-mail : shanghai@mstp.icpdas.com

网友D:
www.rs232.net.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