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如何通过RS485监控AB 的micrologix

楼主(2003-12-22):
请教各位朋友: 因为监控数据很少,所以想用VB自己编写监控AB Micrologix1000的程序,监控机与plc通过modem专线相连。 我写过Modem的通讯程序,却不知道怎样与PLC本身打交道。

网友A(2001-03-03):
我个人觉得除非ab公开通信编码。或开放编程接口。 不过我公司的一套opmaster系统就是用vb写的,直接采集ab plc5系列的令牌环网的数据。但是用了一个ab专用的接口哦!

网友B:
AB Micrologix 1000 的RS232口的DF1协议是开放的.而且,新版的Micrologix通讯口支持ASCII.

网友C(2001-09-03):
监控AB Micrologix1000 (带模拟量?)

网友D:
YVE,可否提供AB Micrologix 1000 的RS232口的DF1协议资料给我。请与我联系。

网友E:
ML1000支持RS232 DF1协议,VB中可以使用MSCOMM控件与PLC通讯,软件协议可自定义。如果距离超过15M,不妨用RS232/RS485转换模块通过RS485实现。不一定用DH485协议。不过如用DH485,需配合1747-AIC+通讯模块,并需RSLINX软件,组态非常方便。

网友D(2003-03-04):
DF1的通讯协议在WWW.AB.COM上可以下载到。出版号:17706516

网友F(2003-07-09):
有没有dh485的协议?还有rs485能不能和dh485能不能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