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RS485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3-12-22):
我现在在做一个触摸屏与PLC的通信项目,使用的产品是西门子公司的,采用RS485连接。在运用的过程中,老是出现触摸屏的通信口被烧坏的问题。另说明一点:我们的产品是用来控制高压设备的,在没有上高压时,通信口基本没有被烧坏过,但是一接上高压,通信口就很容易被烧坏。对此,我们感到很头痛,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问各位老师,会不会是RS485总线连接没有保护好,连接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A(2003-06-23):
高压设备会引起电磁干扰,布线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避免将高压线与485通讯线平行,近距离铺设。 2、485总线一定要用屏蔽双绞线,屏蔽层单点接地 3、如果干扰太强,应增加专门的隔离模块或铁壳屏蔽 4、注意地线,有时接地不好也会引起电势差。特别对于较远距离的高压线,规范的接地特别重要。

楼主:
谢谢D-F,我试试看。

网友B:
加一个485中继器就没问题了,比哪中方法都管用.瑞赛特的8510就是,电话:025-4200870.

楼主:
485中继器多少钱呢?应该用什么型号的?

网友A:
中继器的主要作用是信号放大,比如,485总线长度超过1.2公里时,信号会衰减到基本不能用,此时加入中继可延长再1.2公里。有些中继带有光隔,可起到隔离的作用,但不如专门的隔离器效果好。

网友C(2003-12-22):
低价量贩rs232-485转换器        1个40元(含邮寄)     10个起批35元/个(含邮寄)     100个起批32元/个(含邮寄)     200个起批30元/个(含邮寄)           联系电话:(0)13958044550杨先生     地址:杭州市小河路50号       杭州高远电子     承征代理

网友D(2011-01-21):
高压部分需要与低压以及弱电部分的隔离措施没有考虑完全。估计触摸屏也许只是一个点,也许时间长了会坏PLC。所以简单增加中继器隔离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