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mscomm与rs485串口?

楼主(2003-12-22):
我利用vb6设计通信程序,串口是rs-485卡,在dos下用c编的测试程序可以实现两台工控机的数据传输,但在win98下,使用Mscomm控件却没有反应,不知什么原因? Mscomm控件在485下和232下属性设置有什么不同?要怎样设计才可以通信? 哪位朋友指点一下? 多谢了?

网友A(2003-06-16):
Mscomm控件是针对pc的com,你的RS-485卡在win98下会被识别吗?如果你在dos下用c采取的直接访问端口地址的方式,在win98中你也可以采取相应的方式但需要调用相应的API。我想目前我对你的RS-485卡还不是很了解,在win98下是否需要驱动程序?我使过泓格rs-485卡无需驱动程序,Mscomm控件在上面很好使。

网友B:
只要RS485卡的驱动安装好了,就可以想使用计算机本身的COM1,COM2一样使用了。MSCOMM控件在485与232下使用是一样的.

网友C:
您是否设定 RTS_Control_Toggle ? Microsoft 的文件中说, Win95 不支持该模式.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指点! 卡上设置地址跳线后,win98中设置com3或com4就能找到该卡。不需要驱动程序的。在vb中使用mscomm的RTSenable属性改变,卡上指示灯可以关闭开启,在发送数据时,在oncomm事件中没有反应,使用485时Mscomm的属性有没有特别需要设置的吗?

网友C:
一般 PC 中只有提供 COM1 & COM2. 若您的 software 可以存取 COM3 & COM4, 则表示有某个 serial driver 在背地里 working, 提供您 COM3 & COM4 的存取功能. (COM3 & COM4 并非系统内建的设备名称, 若无 driver 的话, Windows 会不认得它的. ) 这边应该是会涉及 serial driver 的运作方式的. 若是 driver 有问题, 自然也会影响您的数据收发的. 建议您, 先对标准的 COM1 or COM2 作最基本的收发测试, 先确定您的 VB 程式是对的, OK 之后再来测试您的 485 卡. 您也可以考虑泓格 7520 RS-232/485 Converter 内建 Self-Tuner (多国专利技术) 支持 baud rate, data format, 收送方向的自动配置. 不需 driver, 使用上极其简单稳定.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7000/i-7520.htm

楼主:
GaryLin: COM3或COM4是通过win98添加硬件添加的,卡的地址设置为相应的端口地址。我的程序使用com1和com2在一台工控机上实验过,收发正常。收送方向是否通过Mscomm控件的RTSenable来控制?

网友C:
一般在安插 multi-serial card 时, 系统会要求您提供 .inf & driver. driver 就是在此时一并安装进去的. 收送方向可由 software 或 hardware 来作. 这得先看您所用的 485 卡提供怎样的功能了. 若是 485 卡有提供收送方向的自动控制, 那么 mscomm 中的 RTSEnable 属性就派不上用场, 此时您就不用考虑此问题了 (hardware 会帮您处理好). 若是 485 卡不支持该功能, 那您就得用 software 来控制. (可惜 RTS_Control_Toggle 在 95 下不支持.)

网友D: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使用的是摩莎cp114多串口卡,其本身已提供RTS控制,而且其说明书上说就可以像232一样对485编程,我的程序发送后没有任何响应,但我用产品自带的通讯测试软件可以测通。肯定是自己程序的问题,没病不死人!大家多帮忙!^-^

网友E:
是不是流控制的问题啊?比如多串口卡打开了流控制功能,而设备的流控制功能却没有打开。。。 你可以把多串口卡的RTS功能关闭后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