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那里有hart转换成RS485的转换模块???

楼主(2003-12-22):
请问那里有hart转换成RS485的转换模块???

网友A(2003-07-01):
北京华控HK-HART2000 HART协议智能网桥可以将hart转换成RS485,只是价格贵。 不知哪位先生知道有无价格低一些的?

网友B(2003-12-22):
低价量贩rs232-485转换器        1个40元(含邮寄)     10个起批35元/个(含邮寄)     100个起批32元/个(含邮寄)     200个起批30元/个(含邮寄)           联系电话:(0)13958044550杨先生     地址:杭州市小河路50号       杭州高远电子     承征代理

网友C(2006-07-04):
郑州波特电子有限公司可以提供:HART转RS-485智能转换器,透明传输,工作在应用层。 http://www.hnbaud.com E_mail:autobaud@126.com,不用任何设置,智能识别发送帧类型,HART或MODBUS RTU,自动切换,应用方便;没有时延,透明传输HART数据,IEEE754格式,如发 MODBUS RTU ,则返回:00 03 14 40 9D 3A 08 40 AF 3B 64 3A 5C 2D C9 3F 39 DD 86 3F 5D 4D 1E F6 96,含地址,命令,数据字节数,五组变量,校验;

根据需要,可以改变数据输出格式;上位机波特率:4800,完全能适应HART固定波特率:1200的需要;

网友D(2008-06-25):
hart-modbus网关www.rongld.com

网友E(2008-09-21):
HART-RS485 /HART-MODBUS    http://www.hart-modbus.com

网友E:
MODBUS 地址
//=============地址0号仪表==================
//00 -------当前电流
//04 -------主变量1
//08 -------副主变量1
//12 -------副主变量2
//16 ------ 副主变量3
//=============地址1号仪表=================
//20 -------当前电流
//24 -------主变量1
//28 -------副主变量1
//32 -------副主变量2
//36 ------ 副主变量3
//==============地址2号仪表===================
//40 -------当前电流
//44 -------主变量1
//48 -------副主变量1
//52 -------副主变量2
//56 ------ 副主变量3
//==============地址3号仪表===================
//60 -------当前电流
//64 -------主变量1
//68 -------副主变量1
//72 -------副主变量2
//76 ------ 副主变量3

网友F(2011-04-21):
给你推荐专业协议转化器生产商,美国ProSoft公司生产的5601-HART-MCM,hart转Modbus协议转换器,每个Hart可连接15个HART设备,共有四个HART通道,共可以连接60个HART仪表!

网友F:
ProSoft官方网址:www.prosoft-technology.com, HART转Modbus设备相关资料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www.prosoft-technology.com/content/view/full/7156

网友G(2011-09-19):
rs232-485转换器 大连睿科电子有限公司

QQ:905613634

网友H:
上海泗博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也有这样的转换模块,
产品型号是  HTM-611 和   HTM-631
可以将多路HART仪表转通过该模块转成modbus协议,
每个通道最多可连接15个HART从站仪表,
可参考连接   www.sibotech.net
021-51028348   18939883422

网友I(2016-03-14):
嘉兴市松茂电子

SM100系列HART智能转换器是采用ARM微处理器、HART协议调制解调专用芯片并结合大量的实践经验所研发的产品。按照工业产品要求进行设计,具有很高的可靠性及稳定性。智能转换器配有标准的RS232接口和RS485接口,能与有HART协议智能仪表进行数据透明传输或者采用MODBUS_RTU协议读取数据,保证数据进行实时传输。HART 协议使用 Bell202 频移键控(FSK) 标准,在4-20mA基础上叠加调制数字信号,使得HART 协议仪表在不干扰4-20mA模拟量信号的同时允许双向数据通讯。SM100系列智能转换器就是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进行双向调制解调的智能转换器。

一、产品特点

1. 配有标准的RS232和RS485通讯接口,可以进行参数配置、更改通讯波特率及奇偶校验位,与HART总线上的1200通讯速度无关,从而提高整个系统的运行速度。

2.采用工业通用的模块外壳,便于安装及调试。

3. 配有专用配置软件,通过SM100系列智能转换器,可以与HART协议智能仪表进行数据通讯,及对智能转换器参数配置

4.支持标准的MODBUS_RTU 协议。

5.支持同时连接多台HART协议智能仪表。

6.支持多种特殊HART协议智能仪表,并能自定义读取HART仪表特殊HART协议指令。

二、SM100系列 产品技术参数

1.电源: DC12—24V:电源的波纹不得大于200mV,电流需提供100mA。

2.物理尺寸:长100mm *宽70mm * 高26mm。

3.工作温度:-20℃ — 80℃。

4.相对湿度:10% — 80%。

联系QQ:2850687710

http://www.hart-rs232.com/product.aspx?ID=7

网友J(2019-06-03):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转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8)CC-LINK转光纤

(9)485 CAN PRIFIBUS  转网口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