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线全双工和2线半双工RS485连接

楼主(2003-12-22):
我在做一个监控项目,RTU提供的上行接口为2线RS485接口,而传输通道提供的接口为4线全双工RS485接口,我想如下图连接来实现对RTU的半双工通信,请问大家可行否?有没有什么隐患? 上位机 RTU Tx+ -------------------------*----------- Data+ Tx- -------------------*-----|----------- Dtat- | | Rx+ -------------------|-----* Rx- -------------------*

楼主(2002-12-23):
上位机 RTU      Tx+ -------------------------*----------- Data+   Tx- -------------------*-----|----------- Dtat-    | |   Rx+ -------------------|-----*   Rx- -------------------*

楼主:
看来我的图没法正确表示了。我的意思是将Tx+和Rx+并在一起,再与Data+相连;Tx-和Rx-并在一起与Data-相连。 是不是还要加匹配电阻,请大家指教

楼主:
不要! 只要处理好半双工机制就好了:)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的应用是Modbus协议,严格的半双工。 你的意思是只用Tx+和Data+连接,Tx-和Data-连接就可以吗? 那样的话我仍然有疑问,我看过4线全双工RS485的接口片子,如Max1484在A\B口上就只能实现Rx,在Z\Y口上只能实现Tx。而象Max1485要实现2线半双工RS485,需要进行设定(H/F置“1“)。 当然我还不知道传输通道使用的接口芯片。请大家继续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控论坛 ←返回版面 不可 上位机写的时候你会收到 上位机写的时候RTU发你会收到 乱码 ldzhyd 发表于 2002-12-23 22:25 工控论坛 ←返回版面 不好玩 我是过一次,不好玩,编程累一点 谢谢,我测了一下 如傲气雄鹰所说,事实上我所示的连接是把4线485(422)的收发自环了,当主机发数据时,自己也能收到,完全破坏了原来写的通信协议进程。我测试时连RTU上报的数据也没有收到,似乎上位机的命令没有送到RTU一样。不过我想可能是测试不够仔细的原因。 另外,我认为通过改写上位机的程序也许能够做到,即在写上位机程序时加入软流控功能,上位机发数据时不接收数据(丢弃InBuffer的数据),待命令发完后,再接收数据。当然要和RTU程序一起设置好通信等待时间,保证上位机下发命令时RTU不能上发数据。 ldzhyd是不是就是这样做过的,想想实现起来确实够麻烦。 不知我的想法如何,请有做过类似工作的同仁再谈谈经验。

网友B(2003-05-17):
那你现在是怎样处理这个问题的啊?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的情况和你差不多,能告诉我点经验吗?

网友C:
找我咯,我这里有485到422的转换器,很便宜的。021-62130205

网友D(2003-06-26):
350元一台,找我啦!我这里有RS485到RS422隔离转换器! E-mail:ziyc@263.net

网友E:
本公司有高压隔离保护的RS422/RS485信号转换器.并全国联保.可与我联系:025-4200870.各种光电隔离器,信号转换器,协议转换器.厂家销售.

网友F:
串口专家: 你好象只会四处叫卖

网友G(2007-09-12):
0512-68789237徐军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