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如何与一块支持rs485协议的流量计通讯

楼主(2003-12-22):
intouch如何与一块支持rs485协议的流量计通讯? 1。通过命令脚本编写? 2。增加I/O server的驱动? 欢迎灌水:)

网友A(2003-06-02):
1、如果流量计名能在I/O server找到,直接使用; 2、自己用其它语言编写dde程序; 3、编写ActiveX,嵌入Intouch.

网友B:
4.用intouch 工具包 idea kit , suitelink来写.

楼主:
楼下的都对。其实楼主有误区,RS485只是一种物理层的接口标准,我们所说的协议应指应用层的,就是说流量计里面所用的数据存放传输格式。比如MODBUS就是一种通讯协议。

楼主:
多谢几位的指教! 那就是说如果知道流量计里面所用的数据存放传输格式,是否可以直接从串口comm1读取数据了呢?而不用关心是485还是232哪种通讯方式?

网友C:
只有一块,可以自己写DDE即可,不需花钱自己搞定。

楼主(2003-12-22):
低价量贩rs232-485转换器        1个40元(含邮寄)     10个起批35元/个(含邮寄)     100个起批32元/个(含邮寄)     200个起批30元/个(含邮寄)           联系电话:(0)13958044550杨先生     地址:杭州市小河路50号       杭州高远电子     承征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