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RS485与RS232通信问题???

楼主(2003-12-22):
各位老师: 我用RS485/RS232进行pC机与单片机之间通讯,接收到的数据个数与对方发送的数据个数相同,但数据值不对,请教原因。

网友A(2003-05-30):
较为常见的情形是 baudrate, data format 设定有误. 线路 noise 干扰也有可能. 共地线 (GND) 没接好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