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

楼主(2003-12-22):
那位大姐大哥知道rs485通信协议望告诉小弟,谢谢!!!

网友A(2003-05-24):
rs485是接口的电气标准,通讯协议是自己建立的

网友B(2003-12-22):
低价量贩rs232-485转换器        1个40元(含邮寄)     10个起批35元/个(含邮寄)     100个起批32元/个(含邮寄)     200个起批30元/个(含邮寄)           联系电话:(0)13958044550杨先生     地址:杭州市小河路50号       杭州高远电子     承征代理

网友C(2009-05-05):
大家好我是大四的毕业生。我的毕业设计做的很困难。哪位好心的大姐小妹,大哥小弟帮我一把,我将感激不尽。我做的题目是:变频空调室外部分设计。具体要求是:1)根据系统对下位机的要求,从Microchip PIC18F系列单片机中选择恰当的一款作为下位机;
2)选择单片机,独自完成下位机设计,包括硬件部分和软件部分。其中硬件部分包括室外控制单元、室外温度检测电路、室外风扇电机控制电路、主电路、阀控制电路、RS485通信电路等,软件部分包括控制算法、流程图、程序编写与调试等。3)逆变电路采用智能模块IPM,通讯采用RS485总线方式,压缩机驱动采用SPWM控制方式。

设计参数为:
电源:AC220V/50Hz
电压波动范围:160V—260V
室内温度控制精度:土3°C
压缩机运转频率范围:35Hz—100Hz,启动频率:20Hz
空调使用温度条件:-15°C--45°C,压缩机功率:2KW
如果你有做好的,或是帮我做了一部分,请发到我的邮箱里(lczwnx@126.com)。并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将感激不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