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如何与并口或USB通讯?

楼主(2003-12-22):
RS485如何与并口或USB通讯?

网友A(2001-12-13):
根据我在业界的经验好象没有听说过

网友B(2002-01-24):
RS485可以与232通讯,而232又可以与USB通讯,可惜就是没听说485能与USB通讯

网友C(2002-03-13):
中间加一台计算机不就解决了 不过最近好象有一个485转USB的东西出现了

网友D(2002-09-18):
有232转usb的

网友E(2003-02-15):
我可以为你开发转换器:ykq2003ykq@yahoo.com.cn

网友F:
485和并口的通信比较简单:485-》232-》并口 485和USB更简单,

网友G:
你只需要一个USB-to-RS485 的Converter即可

网友H:
使用USB-to-RS485 Converter 需注意几点: 1.目前USB 大都使用 USB 1.1 standard 规格 2.需install USB Driver. 3.USB 不支持WinNT. 4.USB 本身有+5V的电压, 因此无需外接Power.

网友H:
USB-to-RS232 Converter 的原理与USB-to-RS485 相同, 差别在于使用RS-232 Driver IC 或 RS-485 Driver IC. Note: USB 与 RS-485 同样是差动讯号.

网友B:
你就用泓格的I-7561吧,是USB到RS-232/422/485的转换器,可以解决你的困扰!规格可以到www.icpdas.com上去找。

网友I:
I know USB-to-RS232 converters this products. But can I install two USB-to-RS232 converters at the same time on my computer? Who can answer me? Please.

网友H:
Hi 77777, Sure, no problem, If you there are other questions, we can discuss the matter.

网友B(2003-04-24):
专业人士为您提供解决串口存储数据解决方案,串口转usb,和无线数据通讯方案 E-MAIL: Jaly.ye@netac.com 联系电话:0755-26994723

网友J:
这里有usb-485的转换器!021-62130205

网友K:
性能介绍如下:USB-422/485转换扩展了计算机串口,支持USB2.0   信号光电隔离,电源DC-DC隔离,隔离电压达2000V   无需外接电源,使用USB口电源,能量充沛、工作稳定   高速度,传输速度大于1MBps、LED信号指示   数据流向自动控制,无须其它方向控制信号   支持全半双工(RS485、RS422)数据传输   RS485接口标准兼容,适应任意数量节点(<128)   内置抗1500W雷击保护器   支持USB休眠状态   与我厂的所有RS232-485/422转换器、中继器混合使用,建立完善的485网络。      详情请浏览 http://www.exingy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