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请教RS485的总线结构与通信协议

楼主(2003-12-22):
请教RS485的总线结构与通信协议,主要是原理,谢谢各位~~~!!

网友A(2003-04-10):
485只是一个电气标准,它的协议各不相同,大多是自定义,比较流行的有Modbus RTU、泓格7000模块的ASCII 通讯协议。

网友B:
modbus的应用层协议是什么?

网友:
冰糖芦柑 你越说我越糊了,说明白点好不好,拜托了

网友C:
我想问一下,通信协议具体实现,是用软件人员编写还是有些现有得模块可供应用,可不可以只管通信得发送而不管协议得具体制作,谢谢了

网友D:
多数设备厂家皆会偍供相关的 SDK, Utility ... 等供 user 使用. 您只要调用相关的函数即可. 例: 泓格 7000 模块, 提供 Utility, Win32 DLL, OCX, DDE Server, OPC Server, Linux driver, LabVIEW driver... 等. (也包含 VB, Delphi, BCB, VC 等 sample program.) http://www.icpdas.com/download/7000/7000.htm 这有一份简介, 介绍基本的配线与软体的使用. http://www.icpdas.com/download/7000/manual/getstart.pdf

网友A:
我们提供程序的框架,用户只需做少量的配置和参数映射!

网友C:
实在是太感谢了

网友C:
请问冰糖程序框架是怎样可以取得?谢谢

网友:
你打电话到 021-62471722 找姓苏的 说出你的目的 我们告诉你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