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42和rs485那个传输距离远?具体距离是多少?

楼主(2003-12-22):
RT,谢谢

网友A(2002-11-21):
x_hongquan@sina.com

网友A:
告诉我你的邮箱,免费给你详细资料。

网友B:
rs422和rs485的传输距离没有不同,只是一个是全双工,一个是半双工。如果要距离远可采用rs422/rs485到TCP/IP转换器,http://www.ed-168.com有详细方案。

网友C:
RS422与RS485在传输距离上,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RS485一般常见为2线半双工,当然,也有4线全双工;另外,RS485线路上的电压范围要大于RS422,另外,由于RS485规范比较混乱,所以,搭配起来会有些问题。 从上面可以知道,4线RS485的设备,理论上,可以在RS422总线上跑起来,但是RS422设备不可以在RS485总线上跑

网友D(2003-05-01):
具体是1400米左右吧,但是这要看你的通讯电缆怎么样了,就是说屏蔽的怎么样,此外,还要看看波特率的设置

网友E(2019-07-02):
看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F:
powerbus二总线传输距离远,不加中继可稳定传输30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