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PROTEC微机过流和过载保护继电器RS485通讯协议

楼主(2003-12-22):
那位老兄有SIPROTEC微机过流和过载保护继电器RS485通讯协议请发至SHCFKJ@8163.NET.CN 急!急谢谢

网友A(2003-03-18):
DIRIST系列保护继电器 法国溯高美(SOCOMC)电气公司生产的DIRIS系列保护继电器专业为电气设备提供最佳保护方案。 DIRIS系列处理器控制的电子保护继电器是集测量、显示、临控、通讯功能于一体的综合自动化装置,用于电气设备的各种电气量的测量、保护和临控,使电气设备有电网安全运行。 DIRIS系列微处理器控制的电子保护继电器具备相间故障和接地故障保护,可以控制各种断路器、开关,接触器等等,并且能够在高压和低压电网中使用。 DIRIS系列微处理控制的电子保护继电器具有最先进的技术性能和最完备保护功能。 优点: ●保护功能:符合ANSI CODES 50,50N,51N,67,68(美国国家标准) 1.过电流保护:相间和接地过流 2.速断保护: 相间和接地短路 3.相间故障或不平衡保护(DIRIS CPs,DIRIS CP,DIRIS CPX) 4.最大方向电流保护(DIRIS CPs,DIRIS CP,DIRIS CPX) 5.逻辑区别(DIRIS CPs,DIRIS CP) ●根据不同电气设备,可设置不同保护参数 ●测量U,I,Io,P,Q,S,F,PF,Imax和Pmax ●电度计量(有功、无功) ●U,I,P,F和PF监视报警(DIRS CPs,DIRIS CP) ●开关量输入/输出(DIRS CPs,DIRIS CP) ●RS485接口,JBUS/MODBUS协议 价格便宜!质量保证!欢迎来电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