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BUS OR RS485用哪个更好?

楼主(2003-12-22):
在一个只采集40个远程(200M)节点的小系统,到底是采用CAN总线好还是RS485好?从易实现上,成蹦上可靠心考虑。

网友A(2001-12-28):
从你提到的几个方面,我认为还是485好

网友B:
我觉的哪个都可以,重要的是你对他们的熟练程度,如果从长远的来看用CAN可能更利于方便扩展

网友C(2003-02-15):
CAN可能更可靠

网友A:
rs-485严格上说不是协议,是电气规范。 Can的电气由485发展的,有完善的协议(标准)。 要看你开发能力,以及成本来决定方案。 可以考虑泓格的I7000模块,比较便宜。485 ASCII码软件处理方便。 我卖模块了:) 换身份变推销 呵呵 可惜没钱拿

网友D:
CAN 比较高端,价格相对较高 485的东西便宜一点 从你的需求来看,我建议使用485

网友E:
如果你的终端还没开发出来,你可以考虑用Philips的单片机,因为它们大部分都带有CAN接口,编程也很方便。要是采用485,那就无所谓用什么MCU了,只要带串行口的就行。

网友F:
我认为在400m以内,若数据量不大的情况下,采用CAN可靠行更高,至于成本增加并不大,同时实现的功能更强。

网友A:
我个人认为CAN要稳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