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请教:“PROFIBUS到RS485”

楼主(2003-12-22):
请教:我们一般都是从PROFIBUS协议到RS485,请问,从RS485协议怎么转换到PROFIBUS呢!有专门的转换器吗? 学生001

网友A(2003-01-25):
如是RS485上的Modbus等协议可与Profibus DP互转, 单指RS485还不全面. Email: truanc@online.sh.cn 或 21-58394128

网友B:
Profibus本来就是基于RS-485的。一般设备上都带有485转接口

网友A:
回复合金弹头: RS485是电气接口协议,严格意义上说不算通讯协议. 我上文是询问学生001, 他应该是向将某种基于RS485电气接口的通讯协议转换成PROFIBUS的协议, 只是未说出基于RS485电气接口的具体协议名称. 您说我理解的对吗? Anyway, 我提供各种通讯协议转换器(进口的).

网友B:
转换王:你说的很对。 RS485只能代表通讯的物理介质层和链路层,如果要实现数据的双向访问,就必须自己编写通讯应用程序,但这种程序多数都不能符合ISO/OSI的规范,只能实现较单一的功能,适用于单一设备类型,程序不具备通用性。而ProfiBus现场总线技术是以ISO/OSI模型为基础的,具有完整的软件支持系统,能够解决总线控制、冲突检测、链路维护等问题。

网友C:
合金弹头:实际上在RS485的一些接口卡中已经附带了符合ISO/OSI,PROFIBUS也不是完全 符合

网友D(2006-09-16):
一直没有搞明白,总算是明白了一点!

网友E:
給您推薦一個網站-北京鼎實創新科技公司-http://www.c-profibus.com.cn/
裡面介紹許多Profibus轉到其他協議的轉換器, 相信你可以在這裡學到許多您想學的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