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DH485与常用的RS485不一样

楼主(2003-12-22):
DH485是一个工业局域网络 我查了一下两者的技术参数: 两者均能连接32台设备 传输最大长度:DH485是1311M,而RS485是1200M 传输波特率:DH485仅19.2KB/S,而RS485是10MB/S 我不知道DH485从原理上讲与RS485有什么区别,请高手谈一下

网友A(2002-01-21):
RS485是IEC制定的一个电气接口标准,它只规定了电气接口问题,而未解决软件协议。 DH485是AB公司自已制定的完整的通讯协议,其电气接口遵从RS485。AB的DH485是不开放的。

网友B:
杜工说得对,RS485与DH485不是可以比较的。DH485是基于RS485电气接口的一种通讯协议。不过DH485好象是开放的。

楼主:
我的AB-SLC500可编程控制器上内置一DH485口,我想用这个口与上位机通讯,是否可以买一485/232转换口就行

网友C:
那得看你上面使用什么软件?必需能够支持DF1协议!我们是AB的华南总代理,有兴趣可以和我们联系! 德维森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Techwayson Industrial Ltd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工业园北区24栋南楼5楼   邮编:518057   联系电话:0755-6525465 罗先生

网友D(2003-01-24):
我在AB DH485网络上安装基于RS485的防雷器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