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电缆问题

楼主(2003-12-22):
请问RS485电缆是否是专用电缆,还是用普通屏蔽两芯双绞线,另总线型接法是否有T型头或是专用收发器

网友A(2001-11-08):
485接口就是常见的com口!其实他并不神秘!

网友B:
可以使用普通屏蔽电缆, 我们的实例可稳定传输近三百米.

楼主:
你可以来电话查询0758-2837860叶坚

网友C:
rs485其实就是rs232的改进型,都是普通的串行通信口,只是485采用差分的方式,传输距离更远。 还有,232是点对点传输而485最多可挂32个节点,所以现在很多厂家都用485来代替总线用在控制系统中。 我的email:happy21st@email.com.cn 欢迎来信探讨

网友D:
请问RS485中如何区分各个节点

网友E:
非常想了解RS-485协议内容,能否提供帮助?谢谢!请回复ncxyq@sina.com

网友C:
这当然涉及到数据传输格式的问题,例如,可以在数据中加入地址信息,各个节点首先看地址是否与自己的地址匹配,如果是,继续,不是,则放弃,和单片机的一对多通讯是类似的

网友F:
RS485是一种普通的串行总线,是半双工的工作方式,其要求的电缆一般要求屏蔽双绞线,但如果现场电磁干扰不大,普通的线缆就可以,RS485总线不能作环型连接,如果用T型头或超过一定的距离,就要加中继器和终端电阻。我的EMAIL是:Ivan@bj163.com,欢迎来信讨论。

楼主:
和串口差不多,特殊情况要用中继器。用它通讯很划算。

网友G:
什么t型头,中继器,根本不需要。多buy 些屏蔽电缆就够了。

楼主:
可以用屏蔽双绞线,如果现场电磁干扰不大,普通的屏蔽线缆也可。我做过1500KM的485。我的EMAIL是:ZHB990@SOHU.com,欢迎来信讨论。

网友H(2001-12-21):
我公司有带地址的RS485转换器可以去看看 个人站点 http://converter.51.net 公司站点 http://www.rs232.net.cn

网友I(2003-01-02):
请问哪位朋友有RS485串行通讯电缆的具体型号?因为我手边没有相应的电缆手册。

网友J(2004-03-06):
普通两两相绞的双绞线。常简化为2根线。将SDA与RDA合成1根线;SDB与RDB合成1根线。屏蔽层接SG。

网友K(2004-07-31):
RS485专用电缆是指特性阻抗为120Ω的双绞屏蔽电缆系列,参见: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6295

 欢迎交流:hdsr178@yahoo.cn

网友L(2009-03-09):
安徽天康集团可以生产RS485线!希望和大家合作!联系人:王克彦 电话:13855016376,0550-3200576。传真:0550-7033096,销售网址:www.tksales.cn

网友M(2009-04-26):
请教:采用普通市话电缆可以传输RE484新号吗?

网友K:
在低速、短距离时,普通市话电缆可以临时代替RS485专用电缆。

参见: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6295

网友N:
辛苦了再接再厉

网友K(2009-09-01):
通用型现场总线电缆

性阻抗为120Ω的双绞屏蔽电缆广泛用于RS485/422、CANBUS等总线,该系列电缆规格很多,请提供电缆的敷设环境、通信速率、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等参数,我们将依照具体情况推荐最适当的产品。一般推荐如下: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欢迎交流:hdsr178@yaho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