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请教:“PROFIBUS协议到RS485”

楼主(2003-12-22):
请教:我们一般都是从PROFIBUS协议到RS485,请问,从RS485协议怎么转换到PROFIBUS呢!有专门的转换器吗?

网友A(2004-06-18):
我们可以用PLC作协议转换,即用PLC收集所有RS485站的数据然后转换成PROFIBUS_DP挂到PROFIBUS_DP网上。 青岛科成自动化 TEL:0532-4787988 kc999@ruy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