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22与RS485

楼主(2003-12-22):
RS485为二线,RS422为四线,如何将RS422接线变为RS485接线方式,急盼回答

楼主(2001-04-15):
你需要买个232到485的转换器,因为它们的电气规范是不同的,大概价格是200多吧。

网友A:
将4线中的rx+,tx+ 并在一起,rx-,tx- 并在一起,具体连法不记得了,北京希曼顿研究所出的通讯产品中有介绍,可能还要加终端电阻

网友B:
可将422的RX+和TX+并联,RX-和TX-并联.如果距离较长需加终端电阻(100欧姆左右).(也可采用星型接法不加终端电阻.)但要记住485为半双工.

网友C:
各位大侠,小弟也很想了解,485与422接口,还有232接口,就让小弟借个光吧。(wyf211@263.net)

楼主(2002-04-05):
小弟也想知道485、422、232的区别,希望得到以上几位大虾的全力帮助,先谢了,小弟的mail地址是liz128@sina.com.cn.

网友D:
RS-232C标准 .由美国电子工业协会EIA(Electronic Industry Association)与Bell等公司共同开发 .1969年公布 .适用于0~20000b/s范围内的通信 .RS表示Recommended Standard RS-232C标准电气特性 .逻辑状态的定义: -15V ~-3V代表二进制逻辑“1” +3V~+15V代表二进制逻辑“0” .RS-232C终端一侧的旁路电容不应超过2500pF .开路电压不能超过25V .RS-232C的驱动电路必须能够承受电缆中任何导线短路,而不会导致有关设备的损坏 RS-422A标准 .以平衡方式传输的标准 .传送信号要用两条线:AA′与BB′ .RS-422A标准的电气特性对逻辑电平的定义是根据两条传输线之间的电位差来决定 .AA′线电平比BB′线电平低-2V时代表逻辑1, AA′线电平比BB′线电平高+2V时代表逻辑 RS-485标准 .与RS-422A标准兼容,并扩展了其功能 .允许在电路中有多个发送器 .允许一个发送器驱动多个负载设备 .共线电路结构 .适用于多点通信系统

网友E(2002-10-04):
请问: 有没有vtr遥控控件?谢谢。 xiehui98@szonline.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