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S232与RS485的区别?

楼主(2003-12-22):
各位大鸟: 我是个新手,我可以认为RS232是电压传输,RS485是电流传输吗

网友A(2002-08-23):
rs485是平衡发送差分接受的,抗干扰能力很强,能识别+-200mv以内的信号,而232就不行了,抗干扰较差

网友B:
为什么要这样认为,理由是什么??

网友C:
以半双工为例:RS232的收发信号是通过判断RX/TX端对GND之间的电位来确定的;RS485是通过确定2根信号传输间的电位确定,因而才有楼上‘小控’所说的“rs485是平衡发送差分接受的,抗干扰能力很强”的结论。

网友D:
可能概念有问题!平衡发送差分接收就可以理解为电流传输吗? 我们日常所说的电压传输抗干扰能力弱也是指公用地线传输,一旦遇到干扰,可能就会馈入接收端从而干扰信号。 电流回路抗干扰能力强是因为以恒流方式传输,一般干扰信号不会有大的功率影响电流变化,同时电流负载很小,可以极大的降低干扰幅值。 rs485是平衡发送差分接收,共模抑制比高,干扰感应到该通讯线路上的信号幅值、相位相同,经差分放大会自然消除干扰信号,而发送真正的信号则不会抵消………关于RS485等抗干扰能力还有更多的理论,多来工控网坐坐会了解不少知识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