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求助RS485方式监测系统的上位机软件结构设计

楼主(2003-12-22):
请教各位大侠,本人正在研究RS-485方式下的监测系统,如果不用组态软件而采用编程的方式,软件结构是怎样的,与各采集模块的通信如何处理?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A(2002-02-24):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485产品? 如果是用通常的485总线采集模块的话(232to485模块,如NuDAM6520等),对485的操作就象对232串口操作一样方便,可以使用win32函数或者串口的activeX控件。网上关于串口的编程实例很多,可以参考一下。 各个采集模块都有自己的地址,可以用轮训的方式与各个模块进行通讯。

楼主:
感谢李侃! 我准备用研华的ADAM5000/485作采集控制器,ADAM4570作为RS485与以太网的转换器,4个ADAM5017作采集模块,还有一个监控服务器,上面运行监控程序,这样是否可行? 另,您所说的win32函数是否就是产品的32位dll驱动程序提供的函数?MS comm 可算是active 函数吧? 谢谢。

网友B:
为甚麽用4570?? 你的通讯距离有多远?用网络够远吗? 你所说的监控服务器是不是就是一台上位机呀?

网友A:
1.方案可行 2.MS comm 算是一个activex控件,在VB里用很方便,如果要求速度快、使用方便的话,可以用MOXA的免费串口编程工具PCOMMLITE,这是一个函数包,里面有很多例子,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