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485

楼主(2003-12-22):
RS485的通信距离最远可到多少?假如要在2公里的距离上用RS485实现数据传送,有什么办法?

网友A(2001-11-16):
书上说可达1000m.我做过的工程用到了200米,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B:
正好我也想知道,盼那位高手指点,我想要3000的距离

网友C:
4000英尺,我用过1500米(2400),没问题,降低通信速率,提高驱动能力。

网友D:
对于RS485通讯,我认为距离不是主要的,1500米以内(9600bps)不会有什么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在通讯时外界带来的干扰,例如屏蔽网,我在现场曾经试着把所有设备的屏蔽网一端接地,效果不错,不知是否还有其它解决(因干扰引起的通讯不良)的好办法?

网友E:
可以试试我公司的485/422中继器,在115.2K速率下跑1.2KM没一点问题,在2公里之内跑9600也不是问题,但究竟最多能跑多远,没试过. 特性: 全双工/半双工兼容 RS485数据流自动控制 1000VDC隔离保护 电源要求:+10~+30VDC(标准+12V) 我公司专做RS232/422/485隔离器/驱动器 RS232/422/485转换器/光纤收器的 索取以上产品的详细资料可与我联系 北京瑞赛特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办 TEL:021-53082652 13918229145 周宏亮 EMAIL:liang7802@sohu.com 专业网站: www.rs232.net.cn

网友E(2001-12-21):
还不快到我的站点上看一看, 有你的答案 http://converter.51.net

网友F:
问大家一个比较基础的问题!最多rs485上可以挂多少个输入设备!(没有输出设备)?

网友E:
32个设备 这是书上的标准 实际的产品可以挂接个256设备 http://converter.51.net

网友D:
485用威达的7520模块可以在不同波特率下共用一条总线,最多可挂512个。如果不考虑干扰,多用中继模块,理论上距离没有限制

网友G:
挂接设备的数量与选择的驱动芯片有关系,扩展距离可以通过中继器

网友E:
请访问中国串口网:WWW.RS232.net.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