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rs485

楼主(2003-12-22):
如何让三菱plc通过rs485adp与西门子变频器进行通讯。

网友A(2001-12-31):
硬件:一般变频器提供内置RS485接口,三菱提供RS232接口。因此首先应购买一“RS485/RS232”转换块。 软件:首先要得到变频器通讯(软件)协议,然后根据该协议对PLC编程。

网友B:
用FX2N-485-BD 即可

网友C:
PLC若为FX2N系列选用FX2N-485-BD若为其它系列选相应适配器

网友B(2004-03-09):
请问 plc通过 485进行通信是用RS命令吗?

网友D(2005-05-23):
TO:QQ FX2N-485-BD为何是4线,如何转为2线?FX2N-485-BD端口有RDA、RDB、SDA、SDB如何连接TX+、RX+、TX-、RX-(RS485/RS232)块

网友E(2009-09-28):
请问FX2NPLC最多可以通过RS-485-和几个变频器通信

网友F:
用RS指令做无协议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