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3-12-22):
大家好,我今年是刚毕业的学生想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变频器上的模拟量输入端子接的是电位器,如果换成传感器可不可以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只要最终到达变频器输入端子的信号符合变频器的要求就可以。

网友B:
变频器的模拟量一般为0~5(或10)V的信号或者0(或4)~20mA的标准信号,单纯的传感器输出电平(mV、uA级)是不能接入的,需要变送器转换成变频器可以接收的电平!

楼主:
变送器输出的不是开关量信号吗?

楼主:
我对传感器和变送器区别不太清楚,可一讲一下吗?谢谢。

网友C:
传感器是对你所要检测的东西进行检测,如流量、压力、温度、位置等;变送器是将检测到的信号变成标准信号如4~20MA、0~10V等 这样说你明白了吗?

楼主:
是不是说传感器只能检测可以和仪表连接进行显示和监测,变送器可以直接检测信号吗?

网友D:
传感器是把其他的物理量变成我们能方便处理的电信号,但往往该电信号较小,需要二次仪表的放大、处理等,得到我们能看到的显示或用于其它。

网友E:
一般不用传感器的,因为变频器的模拟量接的电位器来调整电压。一般是模拟0-10v电压,而且这个电压是变频器内部产生的。所以一般不能用传感器作模拟量输出

网友F:
位移传感器输出的是0-10V或0-20mA或4-20mA的电压(流)信号,可以接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但要有意义。

楼主:
听说恒压供水是比较容易学的,没接触过,找了一些例子看懂了怎样控制,可不知怎样把这些东西连接在一起。不知学恒压供水要从哪里入手学起望各位大侠指点迷经。

楼主:
为什么没人对我指点一二?

楼主:
远传压力表可不可以直接接在变频器上进行模拟量输入?他内部好像是电位器,望指教,

网友B:
现在一个恒压供水系统,以一台变频器拖一台电机为例,其构成可以很简单:选一个内置PID的变频器,再买一块远传压力表,基本控制硬件就满足了;远传压力表内部实际上就是一个电位器,它可以直接接入变频器,但要注意,因为压力表的供电一般采用变频器自身的电源,所以,要考虑变频器电源的带负载能力,能否满足所选的远程压力表的要求。

楼主:
我看了一本三恳变频器得说明书上面有恒压供水选SWS有14种模式,但说明书上没说明,不知是哪14种模式,望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B:
看其供水基板SWS的说明

网友G:
我在这里代表——像我和HS这样刚走出校门的出学者们,多谢各位前辈们的指点了!!!

网友G:
是呀!多谢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