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急救!!!!

楼主(2003-12-22):
我厂的几台安川机器出现CPF04故障,复位无效不知是何器件损坏!!!望通达大哥 指教!!目前为止已停掉了一条生产线!!急急急!!!!!!

楼主(2003-10-28):
忘了说变频器型号了,是安川T3 .2.2KW

网友A:
主板或检测回路故障,如果有两台机则先调换一个主板试试!主板坏则比较难维修!

楼主:
你好通达大哥!主板已经换过好了!但不知道是哪的毛病!是主板故障。。。。。

网友A:
检查电流互感器,驱动板是否太脏!小电容是否漏水!

网友B:
你好: 安川CPF00-06的故障。是通讯故障。我可以帮你维修。原先老的版本机器不容易出现。现在新版本经常出现。021-62141466

网友B:
你好: 安川CPF00-06的故障。是通讯故障。我可以帮你维修。原先老的版本机器不容易出现。现在新版本经常出现。021-62141466 我望了说是主控板的问题。

网友C:
谢谢各位大哥顶力相助!!我想尽量能够现场解决~请问是软件故障吗??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恢复的???谢谢!!!

网友D:
cpf04是cpu内部a/d变换不良,检测ad转换模块的电压或模块本身。

网友E:
换块主控试一试吗?

网友F(2003-12-22):
cpf04,不是通讯故障,就是大电容,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