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怎么用RS485/RS232 传输BCD码?

楼主(2003-12-22):
一次仪表输出的信号是一组串行BCD码,计算机操作站不能直接接收该BCD码,有没有转换器? 能够将现场一次表传送的串行BCD转换成数字信号,通过RS-485或则RS232将数据传送到上位机上。

网友A(2003-07-09):
是否考虑用 6 data bits 作通讯, 然后在计算机上自行转换 BCD & ASCII code? BCD Code Table http://ltl13.exp.sis.pitt.edu/WebSite/Glossary/Reference/BCD.htm ASCII code table http://www.control.co.kr/dic/ascii.htm

网友(2003-12-22):
低价量贩rs232-485转换器 1个40元(含邮寄) 10个起批35元/个(含邮寄) 100个起批32元/个(含邮寄) 200个起批30元/个(含邮寄) 联系电话:(0)13958044550杨先生 地址:杭州市小河路50号 杭州高远电子 承征代理

网友:
解压BCD码才能还原成十进制表示数值。假如a是Byte类型变量,D是Single类型变量,将一个压缩的BCD 码存入a中,则算法是: D=(a\16)*10 + a-(a\16)*16 则D=a-(a\16)*6 摘抄的对你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