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问题求助!!!

楼主(2003-12-22):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滑差电机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如果把滑差电机改成用变频器控制的话,要不要把滑差头拆掉? 不拆的话会不会造成什么影响?或者说不拆会不会很耗电?

网友A:
滑差调速部分机械性连接,电气线路全不要。控制鼠笼电机就行。

网友B:
采用变频调速的方法取代滑差电机经过多个厂家的应用结果表明,平均节能是40%左右。为什么对滑差电机进行变频改造会有如此大的节能效果呢?因为利用滑差调速方法是一种耗能的低效调速方法,如公式2-1滑差电机主电机轴输出功率: P0∝M0﹡N0 式2-1 P0:表示轴输出功率 M0:表示负载转距 N0:表示主电机转速 滑差头输出功率:P1∝M0﹡N1 式2-2 P1:表示轴输出功率 M1:表示滑差头转速 滑差头损耗功率: △P= P0-P1∝M0 (N0-N1) 式2-3 因此有50~60%的节能效果。在水泥厂中立窑卸料机是采用滑差调速电机,还有很多设备同样是采用滑差电机,要进一步挖潜应全面对低效耗能的滑差电机进行变频改造,节能前景大有可为。 滑差调速电机的变频改造有两种方法。 一是更换滑差调速电机,改用普通异步电机,由变频器直接控制转速如下图。将原来的滑差电机拆除换上异步电机,将原调速控制器改为变频控制。这种改造方案在结构上需要理会换电机及电机改造,需要时间不多,可以让调速系统发展最高效率。 另一种方法是无需要换滑差调速电机,用变频器直接控制滑差调速电机的主电机转速,将滑差头控制器设定在最大转速不。如图示,这样减少了机械改造工作,但节能效果滑差头有所损耗,会比直接用异步电机调速的地低10%左右。

楼主:
那意思就是说假如没换滑差电机是节省40%, 那换了电机后可以节省50%?

网友C:
请教take it easy: 如何做“滑差调速部分机械性连接”? 我也正在做这个项目,不换电机可以为甲方节省资金的!

网友D:
把电磁调速部分象联轴器那样连接,用变频器控制三相异步电动机。

网友E:
楼上的做法最稳妥,省电最明显,维修麻烦最少

网友A:
to :宋明电子 请教不敢当!我也是做过不多的选手。我把我曾改过的说一下,仅供参考。我改的是泰德汉梳毛机的滑差调速,鼠笼电机带动滑差调速部分,滑差用来调速。我把滑差部分打开去掉所有的“肠子肚子”机架留着,做了一跟轴,联上了(因为安装位置不好变),就行了。滑差电机我不知到是不是结构差异很大,如果与我说的一样,就象我说的办就行了。

网友F(2006-10-19):
从节能角度看,无论运用滑差调速还是变频器调速都要看在什么场合使用,有的场合能达到节能的效果,如:带排风档板的风机、水泵、注塑机等;而大多数场合只是为了“调速”,它们是调速器,不是节能器。

网友G(2006-12-31):
直接用变频控制电机就OK了

网友H:
滑差电机调速,应该快被淘汰了吧,反正我们的滑差电机坏了的话,一般就改变频器的了.

网友I:
    滑差电机调速的滑差头是电磁离合器,电磁力的大小是输出转差的决定因素,省去电磁离合器,肯定是省电的! 如何做“滑差调速部分机械性连接”?滑差电机直接换成普通Y系列电机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