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对拉丝机的改造

楼主(2003-12-22):
我这里有一台直流直线拉丝机是由三台直流电机分别完成拉丝,收丝功能.现想改成用交流驱动,不知什么品牌的变频器具有高性能的张力控制功能,有什么好的方案,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w5h5c5@mail.china

网友A:
我公司在湖州双林一家拉丝机厂做的很成功 我公司可以为你提供方案。我公司用的是EMERSON的 0571-87297351 胡先生

网友B:
上海硅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工厂自动化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为主要业务的高科技公司,依托大上海的整体科技实力,本着科技为先、客户至上的经营理念,依市场需求为导向,竭诚为贵公司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本公司主要服务业务内容如下: 1、承接各类国产、进口旧设备改造、成套机械的电气控制之系统设计配套; 2、承接各类变频器、PLC、触摸屏等工业电器的代理销售、维修; 3、承接设备的远程微机监控管理系统如汽车自动衡的数据采集管理系统等; 4、其它客户要求的服务如单片机系统开发等; 5、我公司自有品牌PLC及OP人机界面产品销售; 我们的业务范围函盖纺织、塑胶、电子、冶金、机械加工、电缆光缆、食品及包装等行业。 联系人:上海硅岛 肖先生 Mb:13511626955 Tel:02158609350 autech@china.com http://autechcn.cnelc.com

网友C:
在国内有安川、ABB、西门子等变频器用到拉丝机的场合,例石嘴山钢丝绳厂、自贡钢丝绳厂,还有药芯焊丝场合。

网友D:
艾默生TD3300系列张力控制专用变频器

网友E:
我想要是用在重载上面,还是ABB比较可靠! 虽然价格高一点!但是性价比也高! ABB交流的典型应用就不用我列举了吧!!哈哈! 联系人:耿冯亮 电话:027-87882251

网友F:
杀鸡哪用牛刀,用台达加PID板即可

网友D:
呵呵!张力控制可不像恒压供水那样简单!即使是闭环张力控制,单纯的变频器加PID也是不能完成的(呵呵!如果你只是做个玩具当然行),如果采用张力开环控制(这是发展方向),变频器必须工作在转矩环,这就要求变频器必须采用矢量控制,你台达行吗?(台达刚推出的矢量控制变频器还有很大差距) 另外,张力控制需要很多的专用功能,如卷经计算、转动惯量的自学习和自动补偿、摩擦补偿、锥度补偿等等等等!你想靠一个变频器(还是台达的)加一个PID就想解决,简直是痴人说梦! 再说,如果这样行,大家就没有必要出专用张力控制器、张力控制卡、卷曲宏甚至是张力专用变频器了!

网友E:
TO:求索者 你好。我们在天津做过几条生产连续拉丝生产线,五联、八联、九联都有,效果非常好,线速度可到120米/分。调节品质可和直流调速相媲美。采用我们自己研制的专用的拉丝机交流调速控制器。技术成熟,投资少,投产快。以8联为例,电控部分投入大约在10几万,机械到位的情况下,保证电气调试在一周内完成,可以投产,并承诺不费1米线。 具体事宜可以和我联系。 hongxunliu@eyou.com 022-26564907

网友G:
我公司使用三肯SHF系列B性卷绕专用机改造过十几条拉丝机,生产了几条拉丝机,效果还可以,主牵引机速度可调,收线跟随主牵引速度,保持恒张力速度变化,可以闭环也可以开环,采用卷绕曲线(也可以辅助张力辊修正控制),响应速度和精度都可以,性能价格比也不错。0551-3245254

网友E:
to m13473:不要以为张力与同步控制是天方夜谈,其实简单得很,我讲的PID并不是你概念中的PID,传统的PID是单路封闭的,我讲的PID可以接受正负型号,如果加个摆锟来纠正完全可以满足要求,其实是位置控制,我不是抬举台达,我也不经销台达,只不过这种场合用台达这档次变频已经可以满足要求。张力控制有很多种形式,你讲张力传感+控制的模式只是其中一种;转矩控制也是一种,但转矩控制只是适用于线速度不太高的场合,比如板材和膜类收卷等,真正要高速还是要用我讲的方式,可以开到上千米/分钟,当然张力控制器控制也可做到,不过没必要

网友H:
CG: 梁工说的基本是对的。 高速小张力系统的张力控制实际上是速度的同步控制。在速度模式下控制,对变频器的要求就不是很高了。 不过性能好的变频器,速度模式的控制,波动小一些。你可以用3300来控制拉丝机,我做过试验:分别选V/F.SVC.VC三种方式,都能够工作起来,但是VC模式的效果是最好的,好到摆杆几乎没有波动。而V/F要差一点,这主要是动态特性的差异导致的。对于一般的系统,V/F足够了。我们也要EV2000/1000做水箱拉丝机/直进拉丝机拖动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