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的PLC FX2N系列的怎么读系统时间

楼主(2003-12-22):
求助:三菱的PLC FX2N系列的怎么读系统时间。

网友A(2003-09-02):
---| |-------[TRD D0] M8000

楼主:
谢谢,LIZ的回复。我试了一下TRD读出来得数据是3,而且一直是3不变,并没有读出是年 月 日的形式。这是怎么回事?望高手指教。

网友A:
D0 中存储的是年 范围0-99 3代表2003年 D1 中存储的是月 范围1-12 D2 中存储的是日 范围1-31 D3 中存储的是时 范围0-23 D4 中存储的是分 范围0-59 D5 中存储的是秒 范围0-59 D6 中存储的是星期 范围0(日)-6(六)

楼主:
非常感谢LIZ的回复。谢谢!

楼主:
今天我试了一下 -- |M8000|------------ TRD d0 |---------- TRD d1 |---------- TRD d2 读出来得 d0 d1 d2 都是3 怎么回事? 本人程序得功能是当运行到某个时候时, 程序就停止,请问高手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最好给出梯形图。谢谢!

网友B:
你可心查看随机的使用手册,上面说得很清楚。具体我记不清了,在概是M8013到M8018,他们分别对年月日时分秒星期,用MOV指令就行了

网友A:
只要-- |M8000|------------ TRD d0一句就行了,然后直接用D0-D6或监视D0-D6即可

楼主:
谢谢高手们的答复,在你们的帮助下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B:
我使用e-view 的介面機與三菱的FX2,故障警報如何設置?

网友B:
三菱FX系列特别是FX2N的PLC可以参考重庆大学廖常初教授编写的《可编程序控制器的编程方法与工程应用》,该书我认为学习FX的PLC足够了!!

网友C:
你好!chuin,麻烦告诉我那里可以买到这本书?我去好几个书店都没找到。谢谢!

网友D:
本人可以提供二手三菱A系列,FXON系列PLC OMRON的H200系列PLC 价格才报价的20% 质量包用1年 T:021-33130869 小蒋

网友B:
看编程手册就可以,介绍的很清楚。

网友E:
请问哪里可以买到所有系列的编程手册?

网友F:
望网上朋友介绍一些红外发射,红外 接收二极管的参数资料

网友G:
eg fanucr 编程说明

网友H:
求三菱系列PLC的中高级培训班地点

网友I(2003-10-22):
红外发射,红外接收二极管就是光电开关,有门式和反射式之分,作用距离有4mm到30m之分,不同型号的作用距离不同,工作电压为12V到24V之间。

网友J:
我用过一种,光纤的不只是不是你说的那个东西

网友K:
三菱FX2N的保存系统时间的寄存器好像是:d8015-d8020

网友B:
“本人程序得功能是当运行到某个时候时, 程序就停止。”损招!

网友L:
有人用过台达DELTA的VFD-M和VFD-B吗?

网友M:
我会設置和使用e-view 的介面與三菱的FX2故障警報 tel:0510-5752283找花信风

网友N:
台达的变频器我每月用差不多30台,各型都有.有甚问题?

笨!

网友:
LD X00 TRD D0 END 写入这个程序就可以了,D就会自动占用7个点. 你可以监控D0到D6,也可以监控M8013到M8019 D0 年 M8018 年 D1 月 M8017 月 D2 日 M8016 日 D3 时 M8015 时 D4 分 M8014 分 D5 秒 M8013 秒 D6 星期 M8019 分

网友O(2003-12-22):
哪里可以找到a1s64ad资料,请各位大师帮帮忙!

网友P(2007-12-31):
见到很多工控方面的兄弟都在找
三菱全系列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ersion 7.08j 中文版
这里有个免费下载的,分享一下
http://www.m8002.cn/Content.Asp?ID=2

网友Q(2008-04-07):
系统时钟要先写入正确的时钟再读才会有用的,写只要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R:
加入QQ自动化控制群吧:51120812

网友S:
就那一条指令就可以了,

D0----D6都 是显示一个数字的,分别代表年,月,日,时,分,秒,星期。

网友T:
就那一条指令就可以了,

D0----D6都 是显示一个数字的,分别代表年,月,日,时,分,秒,星期
与D8013-D8019对应

网友P(2008-12-06):
http://www.gkwtw.cn/

好象那里有,自己去找一下,答案很多

都是关于工控方面的问题跟答案。。。

网友U:
3楼和6楼说的很好,可行!

网友V(2009-04-24):
三菱plcm8000怎样设置?

网友W:
你就用TRD来读时钟 就可以了,D8010-D8019分别代表秒分小时,天月年.

网友X(2020-12-09):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