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选择恒压供水系统的变频器?

楼主(2003-12-22):
有一个恒压供水系统,选用进口名牌变频器,要求如下: 具有独立的压力设定环节,手动/自动转换,两台22KW水泵变频到工频的无冲击切换,无水量自动停泵,低水压自动启动,变频器内置PFC控制,PID参数自整定,有变频泵转速和管网压力数码显示和工作电流、电压指示,带供电回路交流电抗器,传感器类型为1MPa两线制一体式压力变送器,含两个DN150止回阀。 请问各位高手,选择什么样的变频器、PLC和相关的传感器比较好呢?本人想用安川的变频器,应该选用616G5、F7、V7还是G7系列的?还需要什么电机软启动器吗? 恭候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EMERSON TD2100供水专用变频器。 TD2100可以完成最多1台变频器和6台工频泵到最多4台全变频泵的自由组合,内置全部的泵切换逻辑,每台泵的性质可以自由指定(常规泵、消防泵、休眠泵、排污泵),以及水位控制输入接口和控制逻辑,(同时具有消防控制功能),同时,还有多时段多段压力供水以及常规日和制定日供水压力单独设定的功能! 具体情况可向EMERSON驻当地办事处或者代理商联系

网友B:
恒压供水上安川用的不流行

网友C:
从你的要求看,分明是ABB ACS600(已停产)或ACS800系列变频器。

网友D:
看清楚是22KW,用ACS400就可以了!!

网友E:
老大,ACS400和ACS800在性能和功能上可是有很大差别的,不然相同功率的两个系列价格就不会差那么多。

网友F:
原则上用什么变频器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在技术上不存在难点。只是变频器是一分钱一分货,看你的要求了,有的变频器,即使进口的,价格也很低,但它的设计寿命肯定较低,据我所知,变频器中,容易在成本上做文章的是电容、风机、结构件、主回路元件(有的现在竟然仍用的是晶体管)、是否内置电抗器等,所以,就看你的预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