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解决问题压力传感器原理

楼主(2003-12-23):
我是才接触到传感器,但我不知道它的原理是什么,谁能告诉我吗?谢谢!

楼主:
是压力传感器,谢谢

网友A:
上网找,一大把

网友B:
大致的理解是 将压力信号转换成电信号 再加以放大输出 要说得细一点的点就是不同原理的传感器 有不同的测量原理 应变式 压阻式

网友C(2004-03-25):
压力传感器参数中经常有“%FS”,这是什么意思?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D:
太多了:压阻、电容、扩散硅、蓝宝石、溅射、SY、应变等等,各不相同啊。你可以先从网上搜一下了解了解。 我们也可以探讨。zjl6931@yahoo.com.cn 张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