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用过590C,我控制的精度老达不到0.1%,帮帮忙!

楼主(2003-12-23):
各位老师!哪位用过590C,我控制的精度老达不到0.1%,帮帮忙!   谢谢哈!

网友A(2004-03-23):
电流环自整定,速度环积分时间大于3.6s逐步往上调,如果大于10s以后,就去掉积分控制;速度环比例增益往上调,去掉积分控制后速度环比例增益一般可以大于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