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A1SJUC24通讯232转485应该用什么转换器

楼主(2003-12-23):
请问三A1SJUC24通讯232转485应该用什么转换器。 我是做PC和PLC通讯软件,开始使用的是232通讯,由于现场距离太长需要485传输,但是我不知怎么把232转成485,因为我的RS232是8根线都使用了,而我买的232转485的接口是只有6根,而且有一个电源线接口,那位有作过能否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232 通信中, 通常只用到 TX/RX/GND 三条线. 其余的试试将 RTS/CTS/DCD 短接, 另外 DTR/DSR 短接.

网友B:
TO GaryLin: 但是我的RS232通讯如果是只用你说的方法是没有办法进行通讯的,通讯模块可以收到数据但是他不回复数据回来,只有使用8根线的接法才可以通讯,是否在485通讯的时候就只要使用3根线的接法?

网友A:
1. 232 转 485 时, 由 232 接入 TX/RX/GND 三线, 由 485 输出 Data+/Data- 两线. 2. 旧式的 232/485 转换器, 还得多接入 RTS 作为 485 收发方向的控制. 新式的 I-7520 则不用, 它会自动控制.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520_c.htm 3. 上述短接测试无法通信, 是否有经过转换器?

网友B:
TO GaryLin:    你说的这些我还是不是很明白,可能因为我是一直做软件的原因(对硬件不懂),反正是买个I-7520就可以了是吗?:)

网友A:
I-7520 is a RS-232/485 converter, and you said you already have one. PC == COM1 == RS-232 == 232/485 Converter == RS-485 network == 232/485 Converter == RS-232 == De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