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选型

楼主(2003-12-23):
版主及各位大虾好,我们水泥厂原来有些传送带上的电动机,30KW,滑差调速,电机1440r/min,平常使用输出转速为500---700r/min,电流为40---60A,现在想换个15KW8极的电机,再进行变频调速,请问这样是否可行?如果不行请告知原因?如果可行,变频器该怎么配?哪个牌子比较可靠,谢谢!!! e-mail:loveyou1314257@163.com

楼主:
很抱歉,一着急邮箱都写错了:)e--mail:loveyou1314257@sohu.com 麻烦各位了

网友A:
你平常负荷也不小,变频器不见得就比滑差电机力大到哪去,我觉得功率小了,虽然是用了8极的,如果我选,肯保留原有四极电机,至于变频用个国产的足够了,比如康沃

楼主:
梁工你好,请问30KW你晓得价格吗?大概多少?是不是换15KW的再变频不可行?

网友A:
不是换15KW的不行,而是我觉得你的负载不轻,15KW马达功率可能不够,如果拖不起到时候又加大马达就麻烦了,况且你本来就有马达,改变下原有的连接方式即可。30KW国产的参考价是一万上下

网友B:
既然用变频调速,就没有必要考虑什么8极,如果用15KW,我觉着可能要满负荷,最好用22KW,至于选择型号,现在变频器市场烂得很,最好选知名品牌,今天我又收到一待修的变频器,里边的控制板作的就很差,至于是什么品牌,我就不点名了。

网友C:
看来15千瓦不行,40安培以上的电流意味18.5千瓦左右。换22千瓦的还不如不换。把滑差部分机械性连接就可以,把滑差部分的线圈都去了更好!从新做一根联轴。设备的安装就简单了,位置都不用动。可以用英国原装英泰的。可试用,保修一年半。英泰变频器0转速满转矩输出,好东西! 联系方式:http:www.invertek.cn 可见电话号码 或e-mail:hans@invertek.cn :hans4free@yahoo.com

网友D:
传送带上的电动机需要考虑输出力矩是否满足要求,若要换,最好选用15KW齿轮减速电机(核对转矩输出能否满足要求),再用变频器调速,调700-500r/min的差就可以了,这样技术经济指标都好。变频器选普通品牌的恒转矩特性的品种就可以。

网友C:
版主之言有道理,我没注意到实际工作在500--700 rpm上,要算一下成本了。2:1的减速机不知是否有卖的,不如做对皮带轮也许更适合。仅供参考!

网友D:
有卖的,很多。

网友E:
ABB在这个上面应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ACS800

网友F:
请问版主,选用15KW齿轮减速电机,电机选用几极?8极电机的输出转速才700rpm多点。如用4极电机,30KW电机电流为40---60A。行不行!!!

网友D:
选用15KW齿轮减速电机,电机选用几极?4极。 如用4极电机,30KW电机电流为40---60A。如用15kW变频器带不可以。

网友F:
请问版主!清水莲花:《请教变频器选型》的问题。到底着办?我也想知到!!!

网友D:
如果力矩能满足要求,选15KW齿轮减速电机,减速比1:2多一点,再加一台15KW恒转矩特性变频器。如果力矩不够,再增达一点电动机容量,其他一样。

网友C:
没有变频器的情况下,电流会比变频器拖动的同一台电机大的。变频器拖动后输入电流会降下来的。就这一案例而言,15Kw电机加上2:1传动比,该在满足动力需求的边缘,稍显不足。按节能30%计算,输入电流应该在28安培---42安培(15千瓦--22千瓦),按节能40%算,输入电流在24安培---36安培((11千瓦---15千瓦)

网友G(2004-05-12):
考虑KEB变频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