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那位高手知三菱RS485的用法?

楼主(2003-12-23):
具体为FX2N用RS485控制安川变频器的转速,安川也为485口,多谢! 可以有其它报酬,不过不会太高:) SSs3s@163.com

网友A:
低价量贩rs232-485转换器        1个40元(含邮寄)     10个起批35元/个(含邮寄)     100个起批32元/个(含邮寄)     200个起批30元/个(含邮寄)           联系电话:(0)13958044550杨先生     地址:杭州市小河路50号       杭州高远电子     承征代理

网友B:
RS485为两芯双绞线,其具体用法为:外部接至SDA与SDB,通讯模块上的SDA短接RDA,SDB短接RDB,上位机的RSA与CSA短接,RSB与CSB短接;要注意的是通讯模块的RDA与RDB上要接一终端电阻,其值为110欧。

网友C(2005-05-23):
FX2N-485-BD为何是4线,如何转为2线?FX2N-485-BD端口有RDA、RDB、SDA、SDB如何连接TX+、RX+、TX-、RX-(RS485/RS232)块

网友D:
我有FX系列PLC的RS485通讯手册,如果想要200元一本

网友C:
太贱了,我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