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讯

楼主(2003-12-23):
我刚学单片机,做了一个串口小程序,通过仿真机,可以看到相关状态字都能写到寄存器中,可是MOV SBUF,??后,SBUF中的值没有变化,用示波器看单片机的发送端也毫无反应,请问各位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2003-10-08):
是否初始化波特率发生器

网友B(2003-12-23):
计数器启动后,串行通信执行到mov sbuf,##后,启动判位清零(ti)指令,等待波特率的周期。发送时sbuf中是看不到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