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590C,控制精度达不到要求,各位高手帮帮忙!

楼主(2003-12-23):
哪位大虾!哪位用过590C,我控制的精度老达不到0.1%,帮帮忙! 谢谢哈!

楼主:
哪位大虾!哪位用过590C,采用编码器反馈,我控制的精度老达不到0.1%,帮帮忙!   谢谢哈

网友A:
用的是什么编码器? 参数设置上?/

网友A:
做电流环参数自整定,用高精度编码器

楼主:
谢谢!heavenman: 我用的是OMRON E6B2-CWZ6C,2000P/R

楼主:
谢谢梁工! 电流环参数自整定无效呀!我用的是OMRON E6B2-CWZ6C 2000P/R

网友B:
如果无效,你用手动调整电流环参数,比如调高断点,另外磁场要用电流控制方式,你是用在什么机上的?

楼主:
谢工,你好,请问你调出的最高精度能达到过0.01%吗?电流环的P,I都进行过手动调节,单效果不大,会不会是系统本身有问题啊?

网友A:
0.01%是欧陆说明书上给出的标准,平常我做系统时不关心这个参数,但在应用过程中感觉欧陆公司并没有骗人,我不知道你是何种系统,你可以空载看看精度以判断是不是系统其他地方有问题

楼主:
谢工: 你好!是否可以这样认为: 在诊断菜单中: SPEED DEMAND:10.00% SPEED FEEDBACK:10.00%~10.01% SPEED ERROR:0.00%~0.01% 是否可以认为系统已经达到了0.01%的精度。

网友A:
我认为是这样,这是静态误差, 但从速度这个控制目的来讲,静态已已经满足0.01%这个要求,动态要看跟踪时的响应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