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直流调速器调试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3-12-23):
我在调试590+直流调速器过程中出现一个问题,控制电源加上交流220伏电压,C3端子并没有闭合,D5、D6端(这两个端子接进线接触器的线圈)却出现交流220伏电压,应该是没有才对呀,接上一个线圈电压为交流220伏小继电器,线圈电压降为交流60伏,不知怎么回事,希望熟悉590+直流调速器的朋友能给我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2003-05-21):
是新590+直流调速器吗,D5端连D8端、 D6端连D7端,D7端D8端为控制电源加上交流220伏电压。可能起动继电触点有问题,断电后在电源板上,F25由接F28改接F27,F26由接F21改接F25.再在控制电源加上交流220伏电压,测量D5端、D6端之间的电阻.C3端子没有闭合时,电阻》1千欧,C3端子闭合时电阻<1欧.请回复!

楼主:
我用的是590+直流调速器,据代理商介绍,比老的590调速器多了一个CONFIGURE菜单,电枢电压、电枢电流、磁场电压、磁场电流可直接通过人机接口输入。因为我调试的是新的调速器,所以我没有按您所说的操作,而是直接短接C3与C9,此时接触器的线圈电压由60伏上升为220伏,接触器吸合,而断开C3与C9,接触器的线圈电压又降为60伏,接触器释放,从现象上看是对了,可我反复试了几次,发现有时断开C3与C9,接触器并不释放,仍然处于吸合状态,线圈电压为交流110伏,不知道您对此有何高见,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调速器损坏。我的E-meil是sxhsxhs@yahoo.com.cn,希望我们可以多交流。

网友B(2003-12-20):
是不是你设定的STOP RATES下的有些时间设置起作用啊! 另外,好象还有一个拨码开关哈!

网友C:
590+最近老出这问题,不要这个继电器直接接近三相380V电源即可

网友B:
有一个控制继电器是否有效的拨码开关哈!

网友C:
没有拨码

网友D(2005-12-11):
换继电器吧。

如果直接加380V,电路没有保护了!!!
危险!

广州亿控
020-38473560

网友E:
好象接错线了。看P13-7 原理框图。老的和新的容易搞的。重新连线

网友D:
590+ 的电源是AUX. SUPPLY的 L、N
接触器线圈是 旁边的EXT.CON. 的L,N

网友F:
请教各位老师:我调式591P270 时,无论主电源输入三相380、230伏,直流A+,A- 均有340伏输出,我设定电枢电压为240伏,请诸位老师指教! 谢谢

网友E:
 鹃鸣:
      你好!设置方法:一电流环,主电流极限:110%
                     二速度环,电驱电压反馈
                     三励磁控制,电流控制,输出输入比率建议60%
,比率设置后有一好处是万一励磁控制是电压控制,这样不会出现励磁电压太高。            其它,面板按马达要求设定电驱电流,励磁电流,电驱电压设定。
                  如果有测速机:   二速度环,测速反馈
                  原理图按590说明书
                  按此基本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