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故障

楼主(2003-12-23):
请问各位大虾,怎么样判断变频器的三相输入有故障?用万用表可以量出来吗?

网友A:
就是判断三相整流桥的好坏

网友B:
R、S、T对P(+)、N(-)阻值呈二极管特性!

楼主:
用万用表的测二极管的那个档应该可以量出来吧?是不是各想之间显示的数值应该一下呀?

网友B:
基本可这样说!那个当都行!

楼主:
RS这相如果量出来是无穷大的是不是证明一想不对了呀?

楼主:
谢谢你哦,我刚才就遇到了这个情况,那如果这样的情况,在现声会不会这样而使空气开关跳闸呀?

网友B:
这样就不能送电!

楼主:
哦,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李工.下次再向你讨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