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谢谢!

楼主(2003-12-23):
什么是闭环系统啊?还有到底编码器在motor控制中是取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A:
编码器主要是起速度反馈作用,它与速度设定(比如电位器或PLC)、执行器(比如变频器、电机等)构成一个闭环系统。 021-52049222老财 上海维乐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网友B:
寻找继电器:    220V~250V DC直流延时继电器,触点容量5A/250V DC    动合延时闭合触点2对    动合延时分开触点2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