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模块,可以用RS485/RS232 传输BCD码?

楼主(2003-12-23):
一次仪表输出的信号是一组串行BCD码,计算机操作站不能直接接收该BCD码,有没有转换器? 能够将现场一次表传送的串行BCD转换成数字信号,通过RS-485或则RS232将数据传送到上位机上。

网友A(2003-07-09):
可以用BCD码变送器,不过大多数都是模拟量0-5V或4-20mA输出的。

网友B(2003-12-23):
BCD 码是数据传输的格式,需要明确传输该数据的电气标准:RS232、RS485 或者 TTL 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