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变送器输出的是模拟量信号还是数字量信号

楼主(2003-12-23):
我想问一下各位大侠变送器输出的是模拟量信号还是数字量信号?谢谢

网友A:
“ ^_^ ”这样的符号不适合做标题,如果不能直观有效表达你的意图,艺术才华和美好意愿将失去它们的魅力。 多数变送器输出的是标准 1-5V 或者 4-20mA 模拟量信号,部分带数字量信号,如 HART 协议的仪表。

楼主:
多谢指正,新手,如有不当多多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