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cc 见过这个问题吗?

楼主(2003-12-23):
我在使用WICC。调用SIEMENS HMI SYMBLE LIBRARY 1.2中的管道图形,运行时图形变为“未知的对象,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A:
哎,你知道的,WINCC是Microsoft开发的,可竟然不支持自己的空间 如可你不得不用WINCC,就忍受把!,我碰到你这个问题了,还有其他类似的多了,问技术支持,说是Bug,下一版本解决,刻下一版本又要需许多银子!我考!!!

楼主:
那个版本解决了? 你知道若用英文2000系统加中文之星能解决这个问题不?

楼主:
wicc这么少的人用码?

网友B:
你用的是WINCC5。1的简体中文版吧,据说WINCC5。1的图片内码用的是繁体中文,不支持简体中文的,如果你用英文版就没有这个问题。我现在每次给别人做组态,虽然给用户买的是5。1的,可我仍然是用5。0给他们做,所谓5。1只不过是要它的授权罢了……

楼主:
5。1的授权可用5。0? 哪能下5。0?

网友C:
名 称 规 格 订 货 号 价格欧元 全 版 本 128 个变量 6AV6381-1BM05-0BV0 3125 256 个变量 6AV6381-1BN05-0CV0 5150 1024 个变量 6AV6381-1BP05-0CV0 6660 64K 个变量 6AV6381-1BQ05-0CV0 8975 运 行 版 128 个变量 6AV6381-1BC05-0CV0 2085 256 个变量 6AV6381-1BD05-0CV0 3010 1024 个变量 6AV6381-1BE05-0CV0 3760 64K 个变量 6AV6381-1BF05-0CV0 4920 手 册 WinCC 中文手册 6AV6392-1XA05-0BA1

网友D:
或关掉图形编辑 再打开,或重装,

网友E:
最好的办法是重新装

网友F:
我也遇到多次了,当时挺着急的。后来就不用WINCC自带的图库了。 真麻烦。 英文版和5.0版不存在这个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