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伺服电机选型中如何考虑电机惯量?

楼主(2003-12-23):
松下的Minas A伺服电机区分小、中、大惯量,惯量大的同功率电机,输出扭矩就大,但对于数控机床来说,我按照什么原则为其选择合适的电机惯量与其匹配。谢谢

网友A:
(电机额定力矩*电机额定转速)/9550=电机额定功率;所以当电机功率和转速一样时,无论电机惯量大小,力矩都是一样的.选择惯量匹配的原则我在你前一个问题中已经讲了.

网友B:
选择惯量匹配的原则小弟也想知道,烦劳相告。EMAIL:man_19780521@163.com

网友C:
负载惯量比电机可带动的惯量大时,电机启动速度慢,停下时通常会超程,位置不准确。

网友B:
惯量比参数有何意义及关联

网友C:
惯量比是指电机准确工作下可以携带的最大惯量与电机本身惯量的比值。设订惯量比后,电机在启动和停止时,会根据设订的惯量负载调整运行状态,使性能达到最佳。

网友D(2007-04-04):
to:zst1167  都是松下同行,在使用过程中PN20号参数控制在500以下即可,否则会很难调整.

网友E:
要先算出折合到电机轴后的负载惯量,电机本身有一个转子惯量,要想使系统有个较好的起停特性,就要使负载惯量与转子惯量相匹配。我的经验感觉如果负载惯量是转子惯量的10倍以内起停效果较好,11-20倍一般,20倍以上不好。
若果负载惯量过大,一般有几种解决办法:1通过改变机械降低负载惯量;2选大电机;3选用减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