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818数据采集

楼主(2003-12-23):
本人刚学习编程,用VC在2000下做的研华PCL818L的数据采集:   有时采的数差不多,有时又很莫名其妙,跟测试程序差得很多。   但是又分析不出程序中出了什么问题。请教高人指点一二!    Sleep(500);    float sam=0;    int i=0;    sam_current=0;    sam_volt=0;    /*为selPort端口选择*/    for(i=0; i<allnum;i++) {sam_current+=ReadPort(selPort-1); sam_volt+=2*ReadPort(selPort+7);}    /* 取平均值做为最终采样值*/    if(allnum>0) {sam_current=sam_current/allnum; sam_volt=sam_volt/allnum;}       ReadPort(int nPort)    {    BASE=0x300;    int inNum;    unsigned int low;    unsigned int high;    float inData;    Outport(BASE+2,nPort);    Outport(BASE+0,0);    do    inNum=(Inport(BASE+8)&0x80);    while(inNum==0x80);       low=Inport(BASE+0);    low=(low>>4)&0x0f;    high=Inport(BASE+1);    high=(high<<4)&0xff0;       inNum=low+high;    inData=-10+20*(float)inNum/4096;    if(inData<0) inData=-inData;       }

网友A:
建议连续采集时,不要用软件DO循环的方式,用硬件的定时器去定时采集。具体可参考研华的例子

网友B:
楼上的说得对!:) 你是在DOS下面写程序?

网友C:
2000下可以用研华提供的例程,低速可参考adsoft。

网友D(2005-01-23):
有用过adint的吗? 我怎么总是提示timeout错误?xuelaixjtu@et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