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RS232和RS485怎么连接?

楼主(2003-12-23):
如果一台IPC只有RS-232接口,另一台IPC只有RS485接口。 请问如何实现通信????

网友A(2003-09-03):
买一个转换接头 RS232/RS485适配器,电子市场哪都有买的

楼主:
呵呵!老兄呀! 我是要从理论上讨论呀,这是我们的作业呀!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B:
这其间就是电平转换,自己用一个MAX232和75176也可以做一个转换器啊,你还想讨论什么?

网友C:
这个东西很简单的,各种接口方面的书都有介绍,就是电气转换

网友D(2003-12-22):
低价量贩rs232-485转换器        1个40元(含邮寄)     10个起批35元/个(含邮寄)     100个起批32元/个(含邮寄)     200个起批30元/个(含邮寄)           联系电话:(0)13958044550杨先生     地址:杭州市小河路50号       杭州高远电子     承征代理

网友E:
这个玩意可以自己做~!

网友F(2005-08-11):
我们公司有这种产品,有源和无源的都有 深圳的朋友可以直接到我们公司柜台拿货 柜台地址:深圳赛格广场6125

网友G:
主张动手,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