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人机连接电缆

楼主(2003-12-23):
我这里有一台FX1N-24MR的PLC,一台海泰克人机。请教一下他们之间的电缆该怎么接法?只知道海泰克是25针公口,PLC是9针的母口。谢谢!或是E-MAIL给我gz_lingjie@163.com

网友A:
其实就是普通的串口通讯,2-3,3个2,5-7,后面的是25针的,

网友A:
其实就是普通的串口通讯,2-3,3个2,5-7,后面的是25针的,仅 供参考

新手上路!!!!

网友:
我也想知道呢。

网友B:
海台克说明书上有

网友C:
是3-2吧?

网友D:
我也刚买了台FX1N-24MR的PLC,用来做实验的,你用来干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