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松下伺服MINAS A系列高手

楼主(2003-12-23):
本人使用MINAS A系列电机。有时电机发生振荡发出尖叫声,有时通过降低速度检出滤波器1b(我使用第二增益)值电机可恢复正常,但我听说解决该问题并不是降低该值,而是试其他值,哪怕该值比尖叫时的值还高,不知哪种说法正确,望指教。

网友A:
根据具体情况,调整21和22号参数,说明书59页